三菱(Mitsubishi)PLC
关于三菱PLC编程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5-09-16):
感觉三菱PLC各系列不能用符号地址代替绝对地址,谁有办法或使用过. 西门子,欧姆龙的PLC都可以在编程时直接输入符号地址.

网友A:
在软件上是可以设置的,你找一下

网友B:
注释中“机器名”中你所写的数据即为“符号地址”

楼主:
注释中“机器名”中写入的地址,在程序中直接输入不可行,程序不认

网友B:
当然不能直接输入,你在机器名前加个“'”试试!

楼主:
老工控:您好 请教一下,“ ”是加在软元件注释,还是加在程序里,我还是试不出来 比如,用ID0 代替X0 用OD0代替Y0 机器名应该是ID0,还是“ID0” 程序的输入点应该是ID0,还是“ID0” 谢谢,请再次指教

网友B:
机器名是“ID0”,在程序中输入“'ID0” 另外注意字母的大小写

楼主:
老工控:您好 我试出来了,谢谢

楼主:
老工控:您好 我试出来了,谢谢 刚才的hahaha就是卢锋 祝您事业顺利

网友C:
我也是一下,如果可以那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