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抖动???WHY??

楼主(2005-09-16):
请问伺服马达在运行是有点抖动这是为什么啊??马达是驱动丝杆的~~~~这个马达是新换的~~~就是分辨率没上一个高!!

网友A:
检查一下脉冲编码器 马达与丝杠连接是否可靠

网友B:
检查一下参数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马达与丝杠连接是可靠的!!而且抖动后会有点发烫!!丝杠而且很灵活的!!没什么卡死的感觉!!做了一段时间后就会这样!!但是停一会就好!!

网友C:
是速度控制还是位置控制?换电机以后,有没有调整控制参数?我也是优先怀疑增益参数。

网友D:
你说的是抖动是一下子正转一下子反转吗 我碰到过一个这样的问题 仅供参考 我使用的电机是AC220电机通过调换电容进出线来控制正反转 通过电位器来提供反馈信号 输入和输出信号相比较来提供电机正反转信号 电机是共N线 开/关线分开 当时我把开/关线接反啦 电机不停的正转反转 你能够提供你的详细状况吗 包括控制部分

网友E:
检查电机编码器或测速机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