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与变频器通迅

楼主(2005-09-16):
FX2N系列PLC能否不用通迅模块直接变频器进行RS485通迅?

网友A:
应该可以。用编程口的422来通讯。

网友B:
如果用RS485则必须要加通讯模块

楼主:
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哦?

网友C:
可以三菱自动化网站上有介绍在应用实例那里

网友D:
可以,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