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问题,困扰

楼主(2005-09-16):
我的一个客户使用三菱伺服MR-J2S系列产品的时候,出现下面问题: 伺服在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只能朝一个方向运转,而反方向上不能运行,以为是放大器损坏,经三菱公司检测,结果是伺服正常,重新安装到设备上之后,果真能正常使用一段时间,但是到后面还是会发现同样的问题。让人费解!!

网友A:
是什么控制方式?速度控制还是位置控制还是转据控制?上位机是什么?

网友B:
仅供参考: 1.限位开关/以及机械限位 2.机械卡死 3.将伺服器装在机构上根据需要 重设上下反馈信号 将三者结合 进行分析

网友C:
看了看,想了想,不太理解,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又出现问题。还是期盼有没大侠遇到过,来讲讲

网友D:
可能为一端限位开关动作,禁止一个方向运行!

网友E(2005-10-22):
可能是反相启动信号没过来吧

网友F:
反向输入端口引入线维持电流不够。

网友G:
检查驱动电路,这种问题我碰过。

网友H(2005-12-26):
最好检查下程序

网友I:
心灵之火问的很专业!!楼主可以回答吗?

网友J:
看样子楼主是用的位置控制,有可能是方向信号的那个接收端口有问题,请检查你的连线有没控制好电压和电流,我们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电压太大烧坏了那个接收脚

网友K:
丘丘:
     我已经将解决方法发送到你的信箱内,请不要轻易传播因为这是三菱的内部资料,谢谢合作!

网友L:
下面引用由zhaojianghai在 2006-1-7 8:51:00 发表的内容:
  丘丘:
     我已经将解决方法发送到你的信箱内,请不要轻易传播因为这是…我就奇怪了,什么叫内部资料啊

网友K:
刚看到LIUSHIXIN的的帖子,不好意思,所谓的内部资料就是不对客户开放的资料,有些问题对生产商来说其实很简单几句话而已,但是出于技术保密的原因有意不公开,对客户而言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例如前几天我修理几块欧姆龙C200HW电源,向有关部门索取其接口图纸其实不应该涉及技术机密吧,但是遭到委婉的回绝,着急吧.

网友M(2007-05-24):
都是中國工控人,應該相互交流學習,在網上發一發沒什么關系的
不然那些錢都被鬼子賺走了

网友N:
鄙视 zhaojianghai!已经看到他好几次这样讲了,论坛是大家交流的地方不是你买弄的地方,是显示你有本事得到三菱的内部资料吗。TO:丘丘  我用三菱的伺服也比较多,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的。一般有以下情况:1、CN1B 16、17脚中有一个断开,限制了电机的转向。2、你如果用的是简单的晶体管输出型的PLC,那可能是你的脉冲输出端口到驱动器之间的线路有问题,需要仔细检查一下。程序有问题的可能性不大。愚见!

网友O:
如果是内部资料你为什么要发给别人?????????????
发了又为什么要在这里说??????????????
不想和人交流为什么要来这里???????????

建议您到医院检查一下脑袋!!!!!!!!!!!!!

网友P:
to "严重不满":请注意回帖用语,发问+多个?以表达很大的疑惑,或者是不满尚可,其它的“建议”,自己在后台处理一下,去掉为好。

网友Q:
鄙视 zhaojianghai!已经看到他好几次这样讲了,论坛是大家交流的地方不是你买弄的地方,是显示你有本事得到三菱的内部资料吗。TO:丘丘  我用三菱的伺服也比较多,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的。一般有以下情况:1、CN1B 16、17脚中有一个断开,限制了电机的转向。2、你如果用的是简单的晶体管输出型的PLC,那可能是你的脉冲输出端口到驱动器之间的线路有问题,需要仔细检查一下。程序有问题的可能性不大。愚见!说得好!顶

求教,三菱MR-E侍服

网友:
想在别人面前说他有什么什么的,.....本来论坛就是让大家交流经验的,,,,可是别人心态不同啊,各位.

网友R(2007-06-23):
请各位大哥大姐们给我来份资料呀MR-J60A伺服   本人今天买来一个旧的,可是找不到资料,无法接线,与编写,请好心的大哥大姐帮帮忙呀,谢了cdefg_1999@yahoo.com.cn

网友S:
种田
    请各位大哥大姐们给我来份资料呀MR-J60A伺服

MR-J  Instruction Manual

QQ:791648778

可以传给你,不过是英文版

网友S:
抱歉,系统的问题,以为没有发送,谁知一刷新,发出好几个帖子,懒得删了,见谅。

网友T:
去网上搜索一下嘛,好象是上海一个代理商的网站有下载

网友U(2007-09-14):
我同意应该是线路问题

网友V(2007-10-16):
接收线路问题

网友W:
你用的定位模块什么型号的?可能是脉冲回路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