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9-16):
我有一台富士9S变频器,在使用中,显示OC1后,马达停止工作.请问:这种故障是否是电流过载(经检查,马达没有问题)如何调整设制?

网友A:
不接电机启动后都显示OC1则是模块坏了。

楼主:
现在出现的是这个问题,当出现OC1后,关闭电源重启后又可以运行几个小时,再出现同样故障现象!

网友B:
应该是电流检测电路性能不稳定,或模块热稳定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