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实现点对点无线传输用哪种设备最经济

楼主(2005-09-16):
距离约200米内,用无限路由器和无线网卡能实现吗?

网友A:
无遮挡的话用数传电台或者WLAN 情况比较复杂的话可以用GPRS/CDMA

网友B:
我公司生产的2.4Ghz,直序扩频,250kps,高灵敏度,高可靠性,低功耗,低价位,覆盖距离2000米的无线数传模块。WV2420B 请访问网站:www.westvalley.cn

网友:
http://ioselect.com/ioSelect/PDFs/IOS%20-%20Section%20-%20Wireless%20-%20V12%20-%20Color.pdf

网友C:
支持胡正先生 技卓的数传电台无论在价格上 还是在稳定性上都是非常出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