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开关量输入“sinking”和“sourcing”的区别?哪位高手详解一下

楼主(2005-09-16):
请问:AB 1794系列IO 中的开关量输入模块 有 sinking 和 sourcing 的分类,在国内好像是叫沈流和源流, 区别在哪里?各有什么特点?

网友A:
sinking 漏型,贯入式,电源负极 sourcing 源型,拉出式,电源正极

楼主:
to szbobo: 请问有较详细的说明资料吗?还是不理解,电路图也可以,谢谢!liupengyu@126.com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我本来还以为是什么"上升沿","下将沿"之类的,望详解!!

网友C:
简单说,就是sinking电流由外向内,sourcing电流由内向外。

网友D:
电源的接法习惯,欧美一般用sink,亚洲用source

网友E:
那就是有源无源?

网友F:
sinking高电平有效 sourcing低电平有效

网友G:
理解好PNP 和NPN 输入。

网友H(2005-10-24):
是根据电流的流向来定义的

网友I:
记住SINKING 是接PNP的传感器 SOURCE是接NPN的传感器

网友J(2006-03-19):
看见图了吧,清楚了吧?

网友D:
是的,SRC的共同线接到24VDC,而SNK接到数字量公共端(低电平)

网友K:
拉电流和灌电流

网友L(2009-06-06):
好像不能简单说成PNP和NPN吧,因为牵扯到输入和输出。我现在也被他们绕晕了,现在查也没有查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