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中文版和英文版程序

楼主(2005-09-16):
我一直都是在用LG可编程控制器,都是用英文版的软件在做程序开发,做好了都上密码,现在改用中文版的软件在做程序,有时我要到以前客户那里修改程序,发现怎么都打不开,密码老是错误,但是改用英文版就可以打开,密码也对,请教各位同仁是怎么一回事呢?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分析是现在的中文版有些是汉化的,系统在某些方面不认。你可以试试在英文版中删除密码,再在中文版中设置密码。程序要备份哦,可以先用闲置的同型号PLC试试,因为我不知道你用的是哪儿的中文版。

楼主:
我是用LS公司网站提供的全中文版软件3.6版本的

网友B:
是有不兼容的现象存在。

网友C:
中文版3.62 英文版3.63 如果需要可以联络!!zhangpeilg@21cn.com

网友D:
楼上的可以给我发一份吗? zhang3445@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