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通过温控器控制加热器的加热功率,实现不同的加热速度

楼主(2005-09-16):
我需要控制一个箱体里的恒温,我希望加热有粗细之分,开始加热时用大功率,到达控制温度后利用小功率来保持恒温。 现在的温控器一般的输出方式:继电器、电压、电流。但我不知道通过什么器件能实现对加热器进行功率控制。

网友A:
注意研究一下控制的算法,如 PID 等。 在论坛有相关讨论。

网友B:
我方有新型调压调功一体化设备,调压通过调节电压调节,调功通过电压和电流调节.型号为PAC03A.有需要可电话联系0531-88061793或E-mail:fuyong9447@sohu.com

网友C:
关键是用PID来控制,P就是比例:就是离目标温度几度开始控温,I和D是微积分算法,里面有一套复杂的验算过程。你是用电加热吗?

网友D:
您可以到www.greatelec.com专业网站看看,也许对您有帮助。

网友E:
选输出为SSR的温控仪表 用固态继电器就可实现

网友F:
PID控制仪表不就没问题嘛。会自动冲温和缓慢调节。zhangbo000000@yahoo.com.cn QQ;195495513

网友D(2006-02-20):
可开发出创新性、具有独特性能的一种“可编程过程控制器”

请看:www.greatelec.com
这种新型“可编程过程控制器”对于复杂的温度控制、复杂的压力多段控制等具有独特的
功能,利用该控制器在军事、石油、化工、科研、计量等诸多领域开发出特有的专业测试、测量控制系统,利用该控制器开发出的系统具有明显的创新性。

0451-84270210 88585115 13904515210
great@greatelec.com

网友G:
方案一:用过程控制器C3000或无纸记录仪R1000一路单回路控制输出4-20mA,外面调功器接受这4-20mA信号用来控制外部的功率
方案二:用记录仪R1000做温控,用记录仪内部的继电器来控制电热丝的通断。

网友H:
你可以了解一下厦门宇电的AI-708/AI-808,采用人工智能MPT调节,可以满足你的需要!www.yudian.com

网友I(2006-04-14):
采用可编程的温度控制器就可以实现你的要求了啊,不同的区域温度输出功率大小,时间长短,都可以调整

台湾泛达仪控有限公司
黎木强: 13632808102(深圳);13631109365(中山)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二十二区公园路东二巷嘉域大厦3楼
电话: 0755-27847104-220
传真: 0755-27847104-205
电子邮箱:li0417@163.com
QQ:124575767
贸易通:li0417

网友J:
选用我公司的岛电温控仪表带SSR输出(接固态继电器)或4-20mA输出(接我公司的专利产品,三相或单相电力调功 调压器.)

网友K:
你可以找下多程序段的PID调节仪,不同的温度段设置不同的PID参数。控制加热器的功率可以用固态继电器(通/断或控制导通角)来实现

网友L:
温控仪控制可控硅可以采用单相移相方式触发可控硅或三相移相方式触发可控硅,有仪表输出电流0~20mA(0-5V)/4-20mA(1-5V)控制三相移相调功板去触发可控硅控制加热元件完成电炉加温的过程。

仪表有PID调节功能开始加热时用大功率,到达控制温度后利用小功率来保持恒温。

选宇电AI-708PAK1型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M(2008-05-15):
呵呵,其实只要用PID智能仪表就可以了,用什么机构来控制发热体都可以,这只是成本的问题.当然仪表的质量也不是可以忽略的,总不想天天围着那台机器找打转吧.

赛德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的技术支持、专业的售后服务。
台湾VERTEX系列微电脑Fuzzy增强型PID控制器供应商
TEL:+86-0769-2232 1160 +86-0769-2232 2275
FAX:86-0769-22306466
http://www.171999.com

网友N:
这个好实现,我在北京,我时间可以联系我!15810918923

网友O:
用PID表可以实现,主输出控制小功率实现恒温,大功率用上限报警处理,到温停止就可以。推荐宇电温度控制仪表。这贴好老了

网友P:
调功方法很多,最方便的是PID调节表+调功器实现恒温控制。

网友Q(2008-06-26):
你用AI-808P+固态继电器方式可以实现精确控温。

网友R:
用温控器+调功器效果应该会好些

网友S:
http://www.xmzonzi.com,厦门中治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专业生产销售无纸记录仪和数显智能调节仪表等,直线:0592-5784169 传真:0592-5784159杨先生,欢迎垂询!

网友T:
我想用一台时间调节器能满足楼主的要求。设定好参数后,离设定温度越近,加热的时间就越小(周期脉冲比例)

网友U:
“我不知道通过什么器件能实现对加热器进行功率控制。”

1、用可控硅交流调压装置 ;

2、就是常说的异步电机软启动,就可以用,非常好!

网友V(2009-09-21):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关键是不能有一点点过冲,PID整定会过冲的。

网友W:
震荡频繁-----把比例带放大
过冲大-----增加I 减少D
时间长------减少I或增加D
有摆动:增加P或增加I或减少D

网友X:
这个比较简单了,告诉你一个方法,功率控制可以使用定频调宽技术,控制元件采用固态继电器,不管你升温的曲线是不是线性的我都可以做,只要你给我升温时间和温度控制目标值的坐标,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Y:
建议楼主用SCR电力调整器  (可控硅)

相位控制   相当稳定  线形非常漂亮

东莞常鸿工控——台湾JEC

彭先生  13823179513

网友Z:
有PID这方面的专家加个QQ,一起聊聊,本人QQ:847946634

网友V:
对:aoxiao513 关于

建议楼主用SCR电力调整器  (可控硅)

相位控制   相当稳定  线形非常漂亮

东莞常鸿工控——台湾JEC

彭先生  13823179513

内容的回复:

怎么个方案?

网友V:
引用 网友Y:

建议楼主用SCR电力调整器  (可控硅)

相位控制   相当稳定  线形非常漂亮

东莞常鸿工控——台湾JEC

彭先生  13823179513

彭先生,SCR还需要配什么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