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控制柜配线

楼主(2005-09-16):
请问:控制柜配盘线应使用何种导线,普通BV/RV可否 mengxiangjun22@sina.com

网友A:
BVR导线,线走线槽。

网友B:
通常BVR的耐温等级是70℃,但为了提高可靠性、耐久性,建议使用耐温90℃级甚至105℃级的导线(包括BVR等型号)。

网友C:
BV线太硬,不易在配电柜内走,BVR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