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容爆炸求助

楼主(2005-09-16):
请帮助分析原因:变频器带一潜水泵,最初是报过压报警,后来变频器一通电运行,电容就爆炸了。

网友A:
电源电压有问题,电容爆炸了是电压高了撒

网友B:
可能整流电路部分短路

网友C:
直流回路电压过高或者电容质量问题导致。那边电网电压是否很高。或者变频器件速时间短。

网友D:
没那么简单,因素很多,得具体排除和分析

网友E:
电容接触不良或电容质量问题导致!!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帮忙,我现换了电容空载正常,带一7.5kw电机运行后也正常

网友F:
电容爆炸原因很多,电源电压高,电容容量小(变频器满载运行时电容发热厉害),电容老化,串联应用时容量偏差太大,均压电阻坏。

网友G:
还是建议您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否则,虽然您换过电容后正常了。但是一旦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还会再次出现。

网友H:
非常赞同YINXIN,说的已较全面

网友I:
短路的可能性大一点,检查一下短路的原因

网友J:
YINXIN说的不错,不知电气激情怎么看?

网友K:
电容中间的平衡电阻怎么样。。。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帮忙,现在换电容后带载运行正常。

网友L(2005-12-29):
检查平衡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