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励磁控制”中“电流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5-09-16):
大家好,不知道是否可以向各位专家咨询一下有关欧路控制器的技术问题? 1在“励磁控制”中,“励磁启动”选择“启动”、“励磁控制方式”选择“电压控制”,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控制方式,如电机要求励磁电压180V,那么我们可用220V*0.818或380*0.474都可得到输出直流电压180V。 上面的我能理解。请问,励磁控制中的“电流控制”是怎么回事?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说明书上的意思应该是励磁电压是变化的,为什么要这样?)

网友A:
一般选择成电流控制较好一些,因为,采用电流控制产生的磁场比电压控制要相对稳定一些,等电机运行过程中,阻值发生变化,那么电压控制的时候,磁场会波动较大。而电流则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