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路590中“励磁控制”中“电流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5-09-16):
好,不知道是否可以向各位专家咨询一下有关欧路控制器的技术问题?   1在“励磁控制”中,“励磁启动”选择“启动”、“励磁控制方式”选择“电压控制”,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控制方式,如电机要求励磁电压180V,那么我们可用220V*0.818或380*0.474都可得到输出直流电压180V。 上面的我能理解。请问,励磁控制中的“电流控制”是怎么回事?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说明书上的意思应该是励磁电压是变化的,为什么要这样?)

网友A:
在励磁控制中有两种反馈的控制方法: 一是电压反馈控制;二是电流反馈控制。 电压反馈是通过测量励磁端电压作为控制励磁端电压的反馈量,通过它能恒压励磁端电压,但不能恒电流,因此不能恒定励磁磁场,对电机的控制不是很理想。在590中励磁控制方式选择了“电压控制”,励磁弱磁启动会被系统自动锁定,不会启动。 电流反馈是通过测量励磁电流作为控制励磁电流的反馈量,通过它能恒流励磁电流,此方式可以很好的恒定励磁磁场。在590中励磁控制方式选择了“电流控制”,励磁弱磁启动选择“启动”,电机就可以运转在弱磁街段。

网友B:
我建议即使是非弱磁状态也采用电流控制,这样电机的控制精度,力矩都有好处,不要采用电压控制方式

网友A:
对,“一生平安”你就按照“qghmz”说的去做,你的问题就能解决了。

网友C:
qghmz说的是有道理的,而且设置方便(只需设定电流值,其余不动,更不需用万用表量着去调整)

网友D(2005-12-21):
qghmz说的是有道理的,我们公司就是全部采用电流控制,控制的精度高,而且设置方便.

网友E:
同意以上几位的意见,我公司也都采用电流控制

网友F(2007-09-11):
我用590P,当电机启动后,电机不转.此时我手转动电机,590P就报警.OVER I TR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