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干扰吗?

楼主(2005-09-16):
一台94年产数控火焰切割机,X轴控制横向运动,Y1、Y2轴同时控制纵向运动,驱动器型号为V80X,控制方式为速度控制,上位机为一工控机,模拟信号从工控机内一块CNC板上发出。故障现象为:仅给驱动器上电时,正常,当启动工控机后,还未发出移动指令即出现过载报警。重新安装CNC板、Y1驱动器接口,开机后过载报警解除,但现象又变为当启动工控机后,还未发出移动指令,X、Y2轴即以很低的速度(显示r50)运转,这期间,在检查时,动过CNC板至驱动器之间的线束。未发出移动指令,为何出现过载报警?为何出现转速?

网友A:
不知道细节,想到几个可能。 关于报警:是驱动器报警还是软件报警? 关于转速:是否编码器反馈出现问题?信号线断?屏蔽层断? 94年的机器,电线是不是已经老化了?

楼主:
TO:刘版主 是驱动器上报警,该故障已解决! 现在的故障是:启动工控机后,还未发出移动指令,X、Y2轴即以很低的速度(驱动器上显示r50)运转,此时,三轴均不报警。编码器反馈、信号线断能出现这种现象吗?可我在排除Y1轴过载报警前,X、Y2轴是正常的呀!在排除故障时,我动过以下部位:工控机的CNC板、CNC板至驱动器的40芯插头、互换过Y1、Y2轴的驱动器,可我后来又换回来啦!如果是干扰,以前为什么没有?

网友A:
在没有运动指令时,电机会持续运转,可以肯定是位置反馈有问题,只是问题出在哪个环节需要找。就我碰到的情况中,干扰是出现频率最高的。 我自己见过的,我的客户在检修时修出来的毛病有:检查时破坏了屏蔽层的连接,甚至不知道那个接点是有用的;换线时把线接错、接反;接线时,接线端子压在了线皮上,导致虚接;固定线时,卡的太紧把线卡断。这些现象都导致检修以后,设备反而添了新毛病。另外,十年的老机器,电线是不是已经老化?也许老电线已经糟了,不碰还凑合,碰一碰里面就虚了。 我曾经从北京飞出去一个星期,对方包往返机票、包当地吃住,还付5位数的现金,只是因为设备使用时间长了,电线老化,机器偶尔会不动,对方电工在换线时,接反了两对线。机器停了几个月,据说还请当地的教授去看过,也解决不了问题,最后被我的老板宰了一刀。

网友B:
呵,五位数啊,够我们干几个月了。强人就是强人

楼主:
今天上午将CNC板拔出来,重新插入,并重新固定CNC板的输出插头,竟然一切正常!原来的CNC板的输出插头似乎没插到位,难道这也能引起驱动器的干扰吗?

网友A:
不会引起电机干扰,但是有可能导致编码器信号没有接通。没有反馈信号,电机的“零漂”就出现了。

楼主:
多谢版主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