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不受控了

楼主(2005-09-16):
请教各位高手,请问伺服电机在做上下运动时,时间长了,为什么它向下运动时会不受控了,越来越往下走呢?请问故障在那里呢?谢谢。lyj008ok@163.com

网友A:
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B:
查查反馈信号和你们的限位开关 反馈信号出现迁移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请参考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C:
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不是出现在复位过程中。如果是的话有可能是因为上限感应或开关故障

网友D:
电机的编码器有故障。

网友E:
电机的编码器有故障。 还有电机是否有锁住功能,向下有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