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单片机与PLc 232口的Ascii通信

楼主(2005-09-17):
最近想自已做个人机界面,用51单片机做显示器,通过com1口通讯。但台达plc的com1口只能作ascii模式的7位数据,1位校验位的通信,而51单片机的串口通信只有8位数据模式,如何用51作主机与Plc通信,关键是单片机如何做7 位的通信? 请各位有知道的回复一起讨论,我对这个论坛都有点没有信心了,发出的几个求问都得不到回答。既如引建议管理员删掉更好,否则会越来越没人气的。 我真的希望每个贴都有人回!至少我就回了好几个!

网友A:
没有问题的,单片机可以做7位通讯,你将D7直接作为效验位使用就可以了。 还有什么疑问,请联络我们。

网友B:
最好采用 RTU 8 位 数据模式,效率高、字节少

楼主:
周公:你的意思是说com1口的通讯方式可以改为RTU模式?要修改哪些寄存器呢?我不想用com2口,因为要附加其它件。

网友B:
‘用51作主机与Plc通信,单片机如何做7 位的通信?’: 1. 在每个字节发送时将位 7 置 ‘1’( ASCII 码未用最高位); 2. PLC 中设置通讯方式为 7 位数据位、2 位停止位。 试试看。

楼主:
已经解决,只要把ASCii中的第8位做为校验位就可以了。因为51单片机中有偶校验位,直接把该位的内容写入就可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