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异步电机额定电压

楼主(2005-09-17):
我们公司从韩国进来了很多三相异步电机,使用频率是50Hz的,但额定电压是440V的。 重饶电机的线圈能否出来原来的性能(转速,功率,效率等) 有没有其他的副作用... 请各位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A:
适合我国电网.功率有所下降. 绕组没坏重绕没意义.

网友B:
频率是50HZ,你没有说错吗?

网友C:
额定电压不够,电机的工作效率将会降低。

网友D:
需要更换电动机,电压等级不同,根本不能使用。

楼主:
频率是60HZ, 准备用变频器。 但变频器不能升高电压,所以重绕线圈... 额定电压不够会降低效率,转速也会受影响的吧?

网友A:
重绕线圈有其他的副作用.铁心不可能换吧.有可能发热. 说一下用途.转速,功率要求不高的话可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应该可以用啦,除非负载率很高

网友E:
使用变频器就可以了,变频器为了获得恒转矩取用v/f为恒值这样看 440/60约等于380/50用变频器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F:
变频器基频设为60Hz

网友G:
据我所知,韩国的工频应是60HZ,如是60HZ的话,那正好适用,什么都不用改。功率也不会变小。

楼主:
因为化工反应工艺上的泵和搅拌机的电机,所以对转速和功率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A:
化工反应工艺上的泵和搅拌机的电机对转速和功率的要求不高.生产什么.

楼主:
生产氨纶的聚合反应过程中的泵和搅拌机,要做到流量控制精确,搅拌速度均匀。

网友A:
这种反应对搅拌转速要求不高.流量控制是通过流量计调节阀门实现的.泵的流量要大于需要的最大流量.用的是什么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