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春发老师:MM430故障显示F0002

楼主(2005-09-17):
李老师你好:我的一台MM430。37KW的变频器上点就显示F0002,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能帮忙分析一下吗?谢谢

网友A:
显示F0002是过电压故障,检查电压检测电路,电路板是否尘多?

楼主:
谢谢李老师,我除一下尘试一下

网友B:
我有一台5.5的,参数无法修改,没有办法恢复出厂值.怎么办?

网友C:
西门子M440变频器报警A503,是欠压多是电源部分24V丢失所至。一小三极管坏使得24V为0V。维修变频器已经三年多了,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对维修兴趣的朋友可以与我联系。 手机:13921190141

网友D(2008-10-27):
我的是420的? 我装的电位计没作用 怎么调啊

网友E:
TO:我有一台5.5的,参数无法修改,没有办法恢复出厂值.怎么办?

把P201=R200.就可以改参数了

网友E:
TO::MM430。37KW的变频器上点就显示F0002,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能帮忙分析一下吗?谢谢

?

?

?

电压检测电路问题,R0026=??? A788坏,外围器件有坏,,主要检查贴片电阻,一般贴片电阻,变值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F:
fasdfjlkjflqwejofiojhgogijhqeliojgjgrqglkaskjflknzdjafjalajdlajlaadf键盘坏了

网友G:
我想把上升时间与下降时间设置高点,或者重新上电看看

网友H:
           看一下保险烧了没有

网友I:
百万现货的西门子变频器配件可查询WWW.BPQPJ.CN(大部分配件5折供应)

网友J:
高薪聘请高压变频调速等技术总监一人、销售副总一人!广州上班,QQ:8374940 Tel:13924198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