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在车床的问题

楼主(2005-09-17):
如果变频器在车床上安装后对加工零件时,启动时间和制动时间有影响吗?如果有影响大不大?

网友A:
那看你需要什么参数;变频器功能很多‘我们可以交流010-6263247

网友B:
你好! 我这里变频器用在镗床还有磨床上面,效果可以,都达到了用户要求,你说的车床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QQ:11280899 jtx1688@163.com

网友C:
我们用日立SJ300系列成功与沈阳机床数控机床配套,使用效果不错,加减速时间在4秒以内,最高频率150KZ,欢迎交流QQ:123569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