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速计数器的使用

楼主(2005-09-17):
大家好,我想知道高速计数器记下数值后,怎样对它进行计算,譬如怎样算速度,位移等

网友A:
不知道您用的是什么软件,一般多是用中断或定时的方式,计算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来得到速度或者累计来实现总的位移。也有的软件直接可以得到速度和位移。

楼主:
谢谢你,我明白了,今后有问题还请多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