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HITECH通讯问题

楼主(2005-09-17):
请问各位仁兄,我用HITECH PWS700与运动控制卡用RS232通讯,显示错误码COMUNICATION ERROR 00008,是什么意思,请教各位了

网友A:
通讯错误

网友B:
请就近联系罗升办事处: HITECH人机只支持部分轴卡,如果人机设置没有问题的话,可能需要用宏指令编写驱动.详细的请联系 ■南京 南京市山西路8号金山大厦B楼16B座 TEL:025-83207290/83207291/83207292 FAX:025-83207293 PC:210009 ■上海 上海龙漕路200弄28号宏润大厦401室 Tel:021-64365566 FAX:021-53016185 PC:200023 ■杭州 杭州市莫干山路333号天鸿饭店8032室 TEL:0571-88084390/88084392/88083820 FAX:0571-88084390/88084392/88083820-801 PC:310005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七号国恒基业大厦D801 TEL:010-82252443/82275112/82275117/ 82275119/82275168 传真:82275169 PC:100029 ■成都 成都市玉双路7号天台大酒店408室 TEL:028-84324525 84324526 84324527 FAX:028-84324521 PC:610021 ■广州 广州市体育西路109号高盛大厦7G TEL:020-38792451、38785286、38785287 FAX:020-38785285 PC:510620 ■济南(电话升级原号码前加"8") 济南市泺源大街229号金龙大厦主楼18层 TEL:0531-86121781/82/83 FAX:0531-86121780 PC:250012 ■沈阳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206号城市广场3-183室 TEL:024-23342226 FAX:024-23342223 PC:110001 ■武汉 武汉市武昌区丁字桥路弘业俊园C座1607室 Tel:027-87262089/87262131/87262159 FAX:027-87262089/87262131/87262159-8005 PC:430070 ■西安 西安市含光北路177号含光大厦709室 TEL:029-88413038 88413160 88428156 FAX:029-88413609 PC:710068 ■厦门 厦门湖滨北路68号厦门人民保险大厦13层1307-1308室 TEL:0592-5313318/5313328/5201283 FAX:0592-5313338 PC:361012 ■郑州(3月20日起郑州电话升级原号码前加"6") 郑州市健康路77号明辉大厦6楼606室 TEL:0371-3866991,3866992,3866993 FAX:0371-3866990 PC:450053

楼主:
请问,HANANREN兄,你说的"人机设置没有问题",如果有设置问题会是什么问题,罗生我联系过,但解释的太笼统,宏指令也改了好多次设置,还是不行,请问我是应该用COMPUTER AS MASTER 还是COMPUTER AS MASTER V2,这两个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B:
人机设置是指:下载口或者PLC通讯口的设置指定,数据格式的对应 再详细的需要,请联系,罗升人机产品处:张志燕(先生)或者白刚 02223556000-518 zhang.zhiyan@acepillar.com.cn

网友C(2006-08-08):
可能硬件连线有问题,还有可能通讯协议设置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