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变频器CHOPPER FLT故障求助

楼主(2005-09-17):
ABB 变频器ACC60100053000S1700901 显示CHOPPER FLT故障 制动单元NBRA-653 故障输出触点X3:1和X3:2始终接通 请问如何处理?是制动单元内的NBRC-51板坏了吗?有什么原因能损坏它?制动电阻40Ω,温控开关没动作。 先谢谢了!我给大家买糖吃。

网友A:
制动单元板子有问题,我可以帮你修。

网友B:
你看看你的机器上的保险坏了没有,然后再说.

楼主:
先谢谢两位的帮助。既然是制动单元故障,就不要制动单元了,我把它甩开,参数10.7选择NOT SEL,69.4 69.5时间加长,居然效果很好。 昨天我高兴,又把它们恢复原来的样子,一切正常,不再显示CHOPPER FLT故障。搞不懂???

网友C(2006-03-24):
CHOPPER 坏了,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