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前的漏电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5-09-17):
今天碰到麻烦的事,一厂里装了两台15KW的变频器,可是整个车间装了一个400A的漏电开关,变频器运行了不到半小时,漏电开关跳保护,设备都已接地良好,通过一天的时间把变频器另外单独接了个地,把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调到2K,整个设备运行了24小时,可是今天上午又跳了一次,下午也跳了一次,现在真的没有办法了,有这方面经验的可以帮帮我吗?

网友A:
变频器的电源部分是不建议安装漏电保护开关的。建议还是把漏电开关取消。

网友B:
顶 ,同意二楼,建议看看说明书上变频器的最大对地漏电流是多少。

楼主:
可是有时厂里不装又不太安全,可是改一下电源线真的很麻烦.

网友C:
晕,变频器的进线端啊,不建议安装漏电保护的。 你就使用空气开关就可以啊。 小功率的使用小型断路器就可以的。 你还是改电源线啊。 改一次,你就可能多安心好长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