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关于siemens PC ADAPTER 6ES7972-0CB20-0XA0

楼主(2005-09-17):
今天刚拿到一个SIEMENS PC ADAPTER USB/MPI 编程电缆,但我的电脑没有这个USB/MPI转换器的驱动.不知那位仁兄有这个东东.如有,可联系我.yanze45@126.com thanks ............

网友A:
您需要安装新版本的siemens软件才可以,step75.4

网友B(2006-07-26):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WW/llisapi.dll?csquery0=PC+Adapter+USB&aktprim=0&extranet=standard&func=cslib.csinfo&lang=en&nodeid0=10805045&objaction=csbrowse&objid=10805045&siteid=cseus&subtype=133000
在这个网站上有驱动,自己下吧

网友C(2006-11-30):
在设备包装内有附带的驱动程序光盘。
安装上它就可以使用了。在哪个版本的step7都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