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直流调速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5-09-17):
经常出现F004报警,我想问下这种故障主要是由什么引起的?

网友A:
电枢电源中的相电压故障 (在运行状态 ≤ o4 时有效) 由每一个电源半波面积计算的电源电压有效值(直流平均值 × 峰值系数),必须大于相电压故障监控的响应值100% P353 P078.001×电源同一相两个相同过零点之间的距离一定不能超过450 度 如果二个条件之一不能满足的故障时间长于在参数P086 设置的“再启动”时间,则出现故障信息。合闸后,整流器在运行状 态o4 和o5 等待电压在电源端子(同样对于励磁回路)处出现,当不超过在参数P089 中设置的时间周期时不出现故障信息。 可能的故障原因: • 参数P353 设置不正确 • 电枢相电压故障 • 运行中进线接触器断开 • 在电枢回路的交流侧的熔断器已断 • 功率部件的熔断器已断 • 晶闸管触发脉冲电缆断路(插头X12,X14,X16 接到辅助阴极,携带电压)

网友B(2006-01-11):
谢谢你激情如火!!!不过我有好几台是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吧:我昨天开了机,停了。第二天来天机就出现F004。r015只显示有:100多伏?西门子来了几次,都只换了一个电源检测板,我请教他们,他们说是检测出了问题。我们也自己检查了我们的外线,不过我们的外面目前有这样一个问题:功率因数比较低,在设备一运转从0.9降至0.5!!!可能谐波也比较严重吧(没测量,诂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