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怎么解决单片机的信号干扰问题

楼主(2005-09-17):
各位高手: 我现在用单片机做了一个控制系统,开始系统很正常,没什么问题,但是运行了半年,时不时的会产生干扰信号,但是干扰源找不到,请问该从哪方面消除干扰,现在的环境和以前是一样的,望各位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A:
干扰有内部的还有外部的 你先从你的外部查 看有什么产生干扰的介质没有 然后

网友B:
现在的环境和以前也有可能不一样,只不过您还没有发现。比如:线路敷设变化?强电电源干扰?辐射干扰?接地系统是否稳定? 内部的:逻辑错误?某些元件的参数是否稳定?输出阻抗与线路是否匹配? 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大家,就是外部干扰

网友C:
1.首先检查你的电路参数是否选择的合适,有可能运行一段时间后元件参数变化,如果当初选择不好的话有可能造成运行不可靠. 2.根据干扰信号的现象分析来源 2.单片机工作电源是否可靠 3.如果干扰源从开关量或模拟量进入,你可以加输入隔离单元 以上是本人的建议

楼主:
上海磐控电子: 谢谢你,这个方法很好,“如果干扰源从开关量或模拟量进入,你可以加输入隔离单元”,我在做单片机板时就已经加光偶隔离了,以前没问题,用做用做就不行,不过,我现在换用PLC控制了,谢谢大家

网友D:
早该用PLC了

网友E(2005-11-03):
您好:我们可以帮你解决干扰问题,不过是收费的。
根据产品的复杂度不同,收费也不同,0.5万~20万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