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信号干扰问题怎么处理

楼主(2005-09-17):
各位高手:    我现在用单片机做了一个控制系统,开始系统很正常,没什么问题,但是运行了半年,时不时的会产生干扰信号,但是干扰源找不到,请问该从哪方面消除干扰,现在的环境和以前是一样的,望各位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A:
有无虚焊,接插件有无松动,连接电缆有无断线,电解电容有无漏液,其它元件有无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