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选型--示波器

楼主(2005-09-17):
想买示波器 好点的 进口的 要求如下: 两通道;200MHz带宽;具备记忆功能;中文显示菜单;采样频率2G;能与电脑连接; 大伙能否帮忙选型 最好有价格 多谢先

网友A:
没有万把块恐怕不行吧! 帮你顶顶

楼主:
就是 买好的嘛 钱是小问题还

网友B(2005-12-26):
到福禄克网站查一下。

网友C(2006-03-06):
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下台湾固纬的示波器,250M,基本条件都可以满足,一万四左右,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13771876115 张先生

网友D(2008-10-23):
我用的是泰克 满不错的

网友E:
好点的 进口的 推荐 LeCroy? Agilent Tektronix 这3家相当不错

下一档次的日系除外,就推荐台湾固纬

国内的首推rigol

每个档次都有选择

具体的就不多说了

楼主是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