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善飞剪精度?

楼主(2005-09-17):
目前我们的方案送料采用变频器,通过一个测速辊将进料速度和长度送入控制伺服电机的伺服驱动器,它有两个编码器信号输入通道,由伺服电机带动滚珠丝杠进行同步跟踪裁切,主要用于铜管的加工,最高线速在100米/分,精度在+/-0.5mm。 测速辊因为加工的原因,有些不同心导致速度反馈有些波动,我感觉并不是主要原因。现在只能调到50米/分,感觉精度和切口还能凑合,再往上就不能保证。 在示波器中观察伺服的速度反馈跟随性并不是很好,50米/分以上时脉冲偏差大于150,脉冲当量为1mm--100inc .位置环的比例调高虽可将脉冲偏差降低,但实际加工出来的管材切口平整度更差,比较茫然,不知该如何再进行调节?

楼主:
50米/分以上时脉冲偏差大于150, --50米/分以上时同步区脉冲偏差大于150

楼主:
原来用过一个傻瓜型的飞剪控制器,我只要用PLC控制外部逻辑,别的什么也不用动,这回要调整的参数太多,我就应付不过来了。 主要还是觉得自己水平不行,还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没有专用的飞剪控制器吗?你以前不是用正频的东东,难道不好用?你用的伺服驱动有两组编码口的是何牌子?

网友B:
飞减电机是伺服,那就应该不是正频,他们是做变频器的。 专用控制器与的伺服驱动器当然在性能上有很大区别。你的驱动器上有没速度前馈?适当用一下,有可能会好一点。完全依靠反馈(PI)控制,在线速度波动的情况下,肯定没有什么好结果。 而且,低速时的精度也不怎么样啊,这么高的编码器分辨率,不应该这么差的,机械上恐怕确实有点问题。

网友C:
你这种应用应该定义为"追剪".飞剪我们一般指用旋转刀.对于这两种控制,我们都已经有成功的应用案例.你切的是铜管我们切的是钢管.我们的程序能制动设定剪切长度并补偿偏差. 对于功率在几千瓦内的应用我们一般用模拟量输出方式,对于大功率,我们通过SERCOS光纤运动控制总线方式,避免了干扰信号对控制性能的影响. 我们的编程语句非常简练."追剪"用MOVELINK,"飞剪"用CAMBOX.这几乎是市场上能看到的最简练的语句了. 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是我们给客户的最大实惠. 我已经回了你的EMAIL.要是能提供你的详细地址,我可发给你比较详细的培训资料.

楼主:
还有人对我这么了解,知道我以前用过正频的。 正频有专门针对飞剪或者叫追剪的伺服控制器,我曾经用过,设置比较简单,当然是因为我用过以后,是现在的感觉,但是干扰比较严重,也让我吃了点苦头;如果不是上海正频中间出了点事,我们会继续用下去。 这次我们用了个德国品牌的,它没有专门针对这个应用的控制器。 有个工程师通过对面板的软件编程,也能实现这样的功能,他在里面也设了前馈。 现在用户要求达到70米/分,精度在+/-1mm,切口平整度要好。 伺服电机4.4KW,伺服控制器7.5KW,丝杠螺距4CM,编码器1024inc/rpm,测速辊周长256MM,所带编码器也是1024inc/rpm,控制器内部有四倍频。 这些都是我们原来的配置,可能专用的控制器算法上要好些吧。我现在一直怀疑是我参数设得不够好,比如说位置环的比例,速度环的比例和积分。但我也努力调了,效果有一点,但不明显。

网友B:
调节的重点不在位置环的比例,速度环的比例和积分上。我的老板就是代理德国追、飞剪控制器的,说得太多,就对不起工资了。

网友D:
trio_motion:请给我功率几千瓦的"飞剪"的详细培训资料好吗?不胜感谢!我的详细地址是:邮编:214031.无锡市健康路162号,纺器厂技术科,秦柔康收.Email:qinroukang@yahoo.com.cn.我盼等着哦!谢谢!

网友E:
秦先生,我将MKS追剪、飞剪控制器发到您的信箱里了,请参考,希望能对您有帮助,谢谢!

楼主:
我看到这么多回复,还很高兴呢.原来是有争议. 既然是论坛,就谈谈该从哪个方面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F:
LZ,原来用的那套FS的东西后面还有什么问题么,干扰方面还出现过问题么

楼主:
应该没有吧,没有收到相关反馈.

网友C:
东东喽:你好! 不是不想回答你的问题.每个公司产品硬件,软件,开放性都不同.抗干扰性也不同.从原理上可能都没啥问题.但有些细节性的东西是时间和血汗换来的.在这里公开对开拓者不大公平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机会叫大家都带各自的产品去较量一下,你也就得到了最佳方案.我也喜欢多认识些做这行的朋友.

网友B:
从哪个方面解决问题,如果上专用控制器,这里已经有两家的广告了,算上正频,是三家,另外就我所知,还有一家国内自己做的控制器。 在现有基础上继续调整,70米的速度、1mm的精度,如果速度稳定的话,应该有希望。同步区误差有150个,确实大了一点,但是,不把注意力局限于“位置环的比例,速度环的比例和积分”,有很大改进余地。 如果没有对位裁切,只是定长裁切的话,值得再试试。

楼主:
是定长裁切, 现在位置环比例调得很高,在追踪时锯台有些振动,同步区误差在示波器中观察到在30个左右,但是实际效果还是不好,速度在40m/min时长度偏差控制得可以,但切口平整度差的占20%.

网友B:
切口平整度,这就是比较硬的指标了,没有专用控制器或者性能比较好的通用控制器,没把握能调出来。

楼主(2006-05-11):
专家们都这么保守,让我们这些普通人怎么长进呀。
实际用下来,KEB和JPS在切长精度方面差不多,只是切口稍差了点,但在抗干扰方面又略胜一筹。

网友C:
我们不保守。低速我们不感兴趣。高速我们和keb有很好的方案。你要怎么合作?版主和我们产品都能做。

网友G:
挂个号,学习ing

网友B:
"KEB和JPS在切长精度方面差不多,只是切口稍差了点,“
如果有这样的现象,我到是很怀疑机械问题。比如,测速辊不只是速度测量,也是位置测量,不圆到什么程度?

网友H:
提高性能的代价是金钱的付出,在这里谈也不过纸上谈兵,如果真的想提高你的加工参数,买新的控制器吧!

网友I:
楼上说的有些道理,但国内用户目前已经有更高性价比的选择了:以线速度70米/分,精度1mm等的工艺数据并不难实现,去年,我们用我们自己研发的定长剪切控制器驱动安川伺服驱动系统,实现了120米/分,7次/秒和±0.3mm的剪切精度,但整个系统并不贵。如需详细信息,请email:layme@163.com

楼主(2006-06-30):
我倒是不反对广告,至少我们又可以多一个选择,不知版主公司代理的是哪个品牌啊?

网友B:
"我倒是不反对广告,至少我们又可以多一个选择,不知版主公司代理的是哪个品牌啊?"
可是,工控网反对广告,这是工控网的地盘呀

楼主(2006-12-29):
下面引用由MotionCoordinator在 2006-5-18 17:45:00 发表的内容:
  我们不保守。低速我们不感兴趣。高速我们和keb有很好的方案。你要怎么合作?版主和我们产品都能做。

--------------------------------------------------------------------------------------------
高速你指的是多高的速度?
我们现在想往那上面发展

网友J:
我们公司正准备用正频的PDS-FS系统
  谁能告诉我上海正频怎么回事 和正频的PDS-FS 性能到底怎样
我们准备上7套系统呀

网友K(2011-09-06):
laojinbang请给我功率几千瓦的"飞剪"的详细培训资料好吗?不胜感谢Email:1982616ylh@163.com.广东省中山市华通实业有限公司.工程部晏龙海邮编528414

网友L(2011-10-17):
在做类似的一个步科伺服应用        想知道kinco的飞剪的功能在内部怎么调用,有这方面资料给我也发一个hdlzl198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