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怎样实现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

楼主(2005-09-17):
大家好!中秋节快乐!向大家请教一下,有一国产变频器它是怎么样实现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还请大家不啬赐教.

网友A:
得看内部原理图,并充电电阻的一相必须接输入

网友B:
对于交-直-交变频器,输入相数相位与输出相数相位并无直接联系.无论单相还是三相输入,整流后进入滤波环节出来的都是直流母线,输出是PWM调制出来的脉动的交流电.六只IGBT组成三个桥臂,交叉两两轮流导通,出来的当然是三相.必须指出,单相输入与三相输入导致的三相输出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的,3.7kw以下功率档的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比比皆是,且价格便宜.我厂有代理,详情可致yhdq@tom.com

网友C:
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应该是稳定的(如电源容量充裕),既然输入到IGBT桥臂里的直流母线电压能保持恒定,那输出电压应该是能达到输入电压的?三相和两相进线差别该是电流问题或变频输入保护和电源三相平衡问题吗?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未搞清,谁能好好地帮分析一下呢?

网友D(2008-09-19):
求助;单相输入三相输出变频器为什么输入单相电源后屏幕显示OL1按任何键都不能工作也没有输出电压一直是OL1在闪烁.请大师教教

网友E:
变频器报警了,过载     是变频器本身的故障!!!维修吧

网友F:
从原理讲变频器目前是交流整流(直流)变频(交流),输入单相三相均可,大功率变频器为了输入电流平衡(一般3KW以上)采用三相输入.而5.5KW变频器在缺相时(输入)如把断相保护参数改零,也可使用,就是这个道理,(有空多看点书).

网友G:
说来话长,找本书看看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关于 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应该是稳定的(如电源容量充裕),既然输入到IGBT桥臂里的直流母线电压能保持恒定,那输出电压应该是能达到输入电压的?三相和两相进线差别该是电流问题或变频输入保护和电源三相平衡问题吗?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未搞清,谁能好好地帮分析一下呢?

既然你知道,干吗还问啊
正如你所说,输出的电压是小于等于输入的电压的,原因如你说,特别的,进线侧的过流能力要加大,遵循进和出侧的能量守恒,其中还要算变频器本身的能量消耗;原理就是这样的,但当负载在运行过程中有较大的波动或是启动转矩较大的时候,还是建议使用三相进线的变频器,若使用单相,容易出现过流,或是过载,或是不能正常运行
仅供参考

网友I:
l利用变频器单相输入三相输出,实现制冷设备压缩机电动机三相化!

网友J:
呵呵;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是很正常的;

家用的变频空调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