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三相电机电量的测量!!!!

楼主(2005-09-18):
有一台315的电机,接电流互感器后电流表显示320A的电流,电机的功率因数为0.8,电机是星-角启动,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都不知道,我想问一下大家,这台电机一小时能耗多少电量(在不接电度表的情况下),有没有一个计算公式。

网友A:
你好,有功功率P=Ul*Il*功率因数,无功功率Q=Ul*Il*sin fai 你上述电机的功率因数=0.8,那么fai角=arccos0.8,就是0.8的反余弦值。你可以找一本电工学的书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