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液位测量的若干问题!!!

楼主(2005-09-18):
大家好: 各位大侠好,我们是制氧空分的系统,空冷塔\水冷塔液位测量用的是差压变送器,正引压管直接从塔的底部引出介质为水,塔的上部为气态,负引压管用的是加平衡罐,平衡罐里加的是水,用气压压水,也就是变送器的正负引压管都是水. 在使用是存在一些问题: 1.我们位于中原地区,一到冬季正负引压管往往会因为气温较低而冻堵,引起测量误差,造成工况波动甚至破坏工况. 2.我们用的循环水水质有问题,里而存在污泥,引压管堵塞是常见的事了,我们就更被动了. 为此我们准备对此种测量系统进行改造,希望各位同仁都来帮帮忙,帮我们参考一下了哟! 为谢!!!

网友A:
你可以试试法兰式的液位计,我们采用的就是这种液位计,效果蛮好的.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法兰式的液位计呀? 是不是法兰式差压变送器呀?

网友B:
1、若资金充足可使用双法兰差压变送器; 2、跟据测量范围采用一连通管,用国产的插入式电容液位计,很便宜; 3、可采用投入式液位计;

网友C:
建议用双法兰差压液位计,引压管充硅油那种就行

网友D:
不妨可以参考一下使用超声波和雷达的液位计,精度和对现场的要求都不错。价格还可以,一般精度的产品价格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