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如何取得OPC Server里面的ItemID?

楼主(2005-09-18):
请教高手: 想用VB做一个通用OPC Client。利用GetOPCServers可以得的在系统注册的所有OPC服务器名S字,然后就可以连接了,连接后可以建立Groups然后添加Group,但是往Group里面利用 Set objItems = objTestGrp.OPCItems objItems.AddItems(8, strItemIDs, IClientHandles, _ Iserverhandles, IErrors) 就可以得到strItemIDs指定的项了,可是问题是我怎么能知道服务器里面的ItemID名字呢? 是用OPCBrowser对象吗?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用啊?尝试了一下都没有结果? 又没有哪位高手知道问题答案。 多谢多谢!

网友A(2012-01-06):
建立OPCBrowser对象,然后用OPCBrowser提供的方法去得到ItemID,得一个还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得到全部会涉及到二叉树的遍历问题,如果访问的OPCServer上的点是树形结构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