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直流调速励磁电流过大问题

楼主(2005-09-18):
现有一6RA24系列调速器励磁电流过大!!!请问各位有何良策???兄弟急哦.大概什么原因会引起该故障?现在报F005!!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吗?哎...........

网友A:
首先确定是否功率不匹配呢? 检查励磁电压的设定是否和电机铭牌上的一致。 检查电机励磁线圈的阻值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激情如火! 我再如您说的看看。

网友B:
6RA24是不可控磁场,估计是电机的问题了

网友C:
p51=25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