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虾:西门子MM440 F0022故障代码

楼主(2005-09-18):
我用的是西门子MM440 2.2KW的变频器, 拖2.2KW的水泵电机作恒压供水(用变频器内置PID控制器),刚开始调试时就出现“F0022”故障代码,后来也出现过好几次这样的故障,这个故障重新上电或者消除故障码后又能正常启动并运转.变频器就这样时不时“感冒”一次带病工作快半年了,查看变频器说明书的“故障排除”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西门子技术支持说是“直流回路过流-IGBT短路”当时变频器是新买的,难道有质量问题?一头雾水啊......各位大虾能帮我分析分析吗?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好了。并没有接地和斩波器过流。建议检查一下操作面板与控制板之间的连线,也许松动。虽然有点驴唇不对马嘴,还是检查一下。^_^^_^!

楼主:
谢谢li-cat,这段时间也不知什么原因,不出现报警了,真怪!

网友B(2006-12-06):
设计上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