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

楼主(2005-09-18):
速度控制和张力控制是怎么一回事呀!! 在调速器里的设定都要设什么呢!!??

楼主:
帮帮忙呀!

网友A:
速度控制和张力控制是不同的,我感觉这些东西应该在系统里做,不能单纯从传动装置中实现,传动是实现速度控制和张力控制的途径,算法控制要在系统里做,张力控制主要是传动装置的力矩控制,有开环或闭环控制方式,而且会有相关的控制工艺板提供,当然传动装置还可有交流和直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