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PCS/WIN-C软件问题

楼主(2005-09-18):
本人在使用FX-PCS/WIN-C软件时遇到一问题,不知有哪位高手可以解答:在用F4转换时,软件显示提示:运行时覆盖PLC将有危险,请核实安全后再进行。(操作系统为XP,软件为FXGP中文版。)

网友A:
每次修改程序都要转换,提示你的程序要注意,PLC只执行程序不会考虑后果。。。。。。

楼主:
关键是它转换不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B:
因为你是在RUN的状态下去修改的,所以他会如此提醒的,如果你在STOP状态下的话,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吧,你最好还是用高版本的软件吧,低版本的软件查错功能不好,高版本软件的查错功能比较完善,比如GX7或者GX8

网友C:
用GX DEVELOPE7.0软件吧

网友D(2011-01-26):
http://www.sysarm.com/Form/a/a.asp?B=200&ID=114&E=1&EID=14

解决 FX-PCS/WIN-C 运行时覆盖PLC将有危险,请核实安全后再进行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