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高速计数输入与其他输入干扰问题

楼主(2005-09-18):
我用S7200的i0.1 i0.2 i0.3作为高速计数输入接编码器,高速计数正常,但影响了我的其他输入点,其他点是通过接近开关接进PLC控制输出Q的,运行时监控程序时那个输出Q就会掉电,而且可以看到那个i的点在程序里会偶尔闪的,把接近开关的点去掉就不掉电了,另外如果把高速计数这段程序去掉即使家接近开关的点输出Q也不会掉,所以我判断是高速计数脉冲影响了其他输入点,再把接近开关换些点接进PLC也不行,我觉得定义了HSC只会影响几个输入啊,怎么会影响所有的输入不稳定,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我该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A:
定义高速计数器后的确是只影响这3各输入点,您说的软硬件都有干扰的现象,是比较奇怪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您可以检查一下外部的接线,线路之间的干扰是否比较严重,编码器应该使用屏蔽效果较好的屏蔽电缆。PLC的接地要严格测试,看看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