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一个问题

楼主(2005-09-18):
在调试一台台达变频器的时候,电压平衡,在负载正常的情况下,三相电流W相比其他两相明显偏低,后来发现是控制板到驱动板的插件不良所致。重新紧固后就好了。我很困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它是不是电流PWM控制方式呢?既然电流不平衡那么它的电压也应该不平衡呀? 哪位老师可以详细分析一下,以解在下心中疑惑。先谢了.

网友A:
您说的电压平衡是用万用表还是变频器的指示? 电流不平衡,肯定会导致电压的不平衡,我觉得是您测量电压不准确。

网友B:
是因为接触不良导致驱动电流不够,进而IGBT未进入饱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