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fix使用S_7与S7-300连接,在FIX中定义DI点时,使用E标志,请问:E对应PLC中的什么类型的点?

楼主(2005-09-18):
fix使用S_7与S7-300连接,在FIX中定义DI点时,使用E标志,请问:E对应PLC中的什么类型的点?

网友A:
E对应PLC中的输入寄存器,也就是I区。

楼主:
在一个工程里面,PLC里面的Q8.3对应FIX里的E24.1,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还有在驱动里定义PLC的时候,需要VFD文件,怎么生成VFD文件?

网友B(2005-12-26):
用softnet里面的cpm s7软件就可以生成vfd文件

网友C(2006-02-09):
你们用的IFIX_S7 DRIVER驱动能否给我发一份吗???谢谢了
lib0163@163.com

网友D:
不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y blog
http://lostcity.blog.zj.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