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投用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及其常见故障处理交流

楼主(2005-09-18):
初次投用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及其常见故障处理交流

网友A(2005-10-21):
怎么没有人响应啊?

网友B:
我是初学变频器,年龄又比较大,但变频器已经广泛应用于煤炭行业不学不行,请诸位高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C:
顶一下.随说我不太懂,这个话题不错,有高手给介绍一下吗?

网友D:
运行模式,加减速时间,最高频率,增益,偏置

网友E:
太笼统 要有针对性你的系统是控制什么的 你的变频器是什么品牌

楼主:
确实有关变频器的问题,第一已经大量使用,第二以前老电工无法适应,必须加强培训,希望工控人多上传一些培训资料,这是一种互惠双赢的方式。希望大家多支持,不要只停留在口头上。

网友F:
我没有资料啊

网友G:
没事就上网

网友H:
1.与电机的匹配:电压,电流,功率,转矩,过载能力~~~
2.黙认端子功能试验。确保变频无质量问题。
3.最优化使用,更改那些要使的功能参数,加减速时间,起停方式,控制方式,等等,把更改的参数记录下来,不相关的参数一定不要改,忘了就再也想不起来了,最好加个密码,由你自己来调。
4.如果出现报警,做相应处理。
5.确保在急停情况下,系统能快速停下!

网友H:
常见故障,一般的变频手册上都有附录,说的很详细了。呵呵,我不是什么高人,刚刚接触没多长时间,就不在这丢人了!!!有高手补充啊!!!!

楼主:
结合变频手册的详细说明,能介绍一下心得体会,比如变频器无法推动电机,或电机工作不正常,有异常响声等情况,大家可以交流。共同提高。

网友I(2006-02-20):
应该有相关的书籍介绍

楼主:
当然需要更多的现场经验。

网友J:
是的多交个朋友多条路吗!我是河南郑州万达公司的专做变频器维修和经销的对了我们还自己生产变频器制动单元和软启动器望大家常和我联系!
张13083661587 0371-66252708 66252182
www.zzwdwx.com

网友K(2008-02-23):
这个话题太大了 因为变频器的牌子很多 即使是一个牌子 也有很多种类 就算是同一种类 在应用到不同的行业 某些设置也是不一样的 大家不妨 先在这里讨论一些 西门子 6SE70和 MM440这两种 可能最常用的 也是这两种了吧

网友L:
6SE70和 MM440这两种 可能最常用的
支持!
我厂用的就是这两种.

(:

网友:
呵呵

首先你的去理解说明书里各个参数的含义

再去结合电动机的特点

我想这样会学的快一点

呵呵 我也是刚接触不久

献丑了

网友M:
主要是说明书上有些功能不知是什么作用,还有同一种功能不同品牌有不同的说法,上次用丹佛斯的调最高输出频率就用了好多天,按道理说是调202(输出频率上限),可正确的是调205(最大参考值),我觉得大家讨论一下各个品牌最大输出频率设置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