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正常吗?

楼主(2005-09-18):
我今天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变频器和控制柜对地点竟然有将近30V的电压,特别是在高频率运行时很大,载波调下来也没什么用,不知道这是不是很正常???

网友A:
您的变频器和控制柜没有接地吧。严格来说应该接地才可以。

楼主:
因为原设备已有良好的接地,所以我控制柜和变频器和设备接地接到了一起,但是原设备前接了一个漏电开关,老是跳,没办法单独接了地,可是还是不太理想,我不知道这和变频器有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B:
也算正常,变频地和设备的控制地要分开 他们会互相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