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20mA转0-10mA电路

楼主(2005-09-18):
求助4-20mA转0-10mA电路

网友A:
直接用一个 I/I隔离转换IC,就可以实现4-20mA转0-10mA。 详细技术资料: http://www.sun-yuan.com/chinese/view_product.asp?id=35

网友B:
这个问题问8回了,买个信号转换模块搞定,你要想做啊?zhangbo000000@yahoo.com.cn QQ;195495513

网友C:
买个信号转换模块呗。 Red Lion IAMA-万能信号调节模块 产品介绍   . 3端隔离模拟量信号   . 万能转换模块—DIP开关没置选择输入&输出   . 超过100种输入输出模拟量转换组合   . 全部量程出厂预先校准,全部量程用户可现场标定,同   时保持出厂标定为日后所用   . 9—32VDC模块电源    功能描述:   IAMA3535万能信号调节模块能隔离和变换超过100种工业标准模拟量信号组合。DIP开关范围的选择可省掉定购各种输入输出信号模块。除了转换能力外,IAMA3535模块提供了一个输入/出   信号光耦隔离电路和变压器隔离电源给输入,输出电路。   IAMA利用一个10位DIP开关,一个1位DIP和两个LED来实现用户输入和输出标定和方式选择.一般,依据量程选择和标定,模块总满标精度超过0.05%。 设计的微处理器提供简便的现场标定,内置E2PROM存贮标定值用于重复使用。IAMA3535全部输入输出均为出厂预先校准。由一单独方式开关选择出厂标定或用户现场标定。模块环境和工作温度范围为-25℃~+75℃。高密度封装,DIN导轨安装节省时间和安装空间。 输入信号范围:0-20mV,0-50mV,0-100mV, 0-200mV,0-500mV, 0-1V,0-2V,0-5V,0-10V, 0-20V,0-50V,0-100V, 0-1mA,0-2mA,0-5mA, 0-10mA,0-20mA, 4-20mA,0-50mA, 0-100mA 输出信号范围:0-5V, 0-10V, 0-1mA,0-20mA,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