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LC输出偶尔抖动的问题

楼主(2005-09-19):
在使用S7-300一段时间后,发现其输出的某些现场数据量偶尔出现一秒的抖动,即突然回到量程下限,又马上回到测量值。自从发现这个现象后,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这种现象的周期逐渐变短,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您可以测量一下负载的电阻,因为,模拟量的输出通道都只有一定的带载能力,比如,MA信号一般是500欧姆左右。如果超过了所能带动的负载,有可能会出现暂时的下降,随着内部电流环的调整,又会回到正确的测量值,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另外就是现场的干扰问题。有干扰电压存在也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B:
能否再详细的说说周围的情况?

楼主:
输出模块更换了,问题是一样的,在更换模块前我们使用恒流源给定输入模块,抖动的情况依旧。

网友A:
原来我认为您说的模拟量输出模块的输出问题,原来是输入模块问题,我想问问您说的抖动能持续多长时间,抖动的范围是多大?

楼主:
就偶尔一下,都是回到量程下限,马上就回到原来的显示值,大概持续1秒,这种现象没有周期性,有时一小时出现几次,有时一天可能都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