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电脑为啥不能"Ghost"?

楼主(2005-09-19):
各位: 我现使用的是JX-300X系统,操作站为DELL的电脑,我希望用“Ghost"将系统作一备份,但该电脑不能使用“Ghost"软件,请教各位,我该怎么办? 谢谢

网友A:
把硬盘拿下来ghost应该是可以的。 Dell的电脑内部添加了识别程序,我也遇到过有几款Dell电脑只能安装xp系统,不能安装2000系统。 比较霸道!

网友B:
可能有个隐藏的小分区,作为引导用。我在一台NEC的机器就碰过这个问题,即使你把操作系统所在分区刻隆下来也没有用。 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用DISK TO DISK的方式来刻,不能用PARTION TO IMAGE选项。

网友C:
是不是有硬件冲突啊,我遇到过,不带光驱启动就好了!

网友D: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DELL机,我们的就可以。

网友E:
这是厂家为保证自己的产品的稳定性,才使用的一种手段.

网友F(2005-12-22):
换一款新的ghost软件即可

网友F:
没有问题 原先我们的一套装置也不可以 换作新版光盘版ghost即可

网友C:
有可能是和硬盘冲突了,不带光驱启动就有可能好,尤其是sisc硬盘!

网友G:
硬盘ghost应该不成问题的.

网友C:
scsi硬盘有可能会和光驱冲突,摘掉光驱试试!

网友H:
哈哈:GHOST的版本太低了,DELL的工作站较新,用的是ATA硬盘,
版本低不识别的,死机!!!我的GX280工作站以GHOST成功。

网友I: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DELL机,我们的就可以

网友J:
DELL的机器确实有其特殊的地方,你可以登陆DELL
的服务网站,我的许多问题都在那上边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