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位器

楼主(2005-09-19):
一、 概述 电位器是一种常用的电子元器件,普遍应用在各种电压、电流需要调节的电气(电器)设备中等等。电位器的种类繁多,根据其操作方式可分为单圈式、多圈式;根据其导电介质还可以分为绕线式电位器,碳膜电位器,导电塑料电位器等。 以上所述的电位器,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有一机械的滑动接触端。 二、 背景 传统电位器是靠机械的滑动端与静止端之间的相对滑动来改变电阻值的,使用久了,滑动端与静止端之间的接触性能就会下降,从而也就会影响整个电路的性能,甚至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在工业设备应用中,速度控制是最常见的应用也是最重要的应用。设备在运转过程中,如果速度给定电位器的滑动端与静止端之间的接触性能下降,相应地速度的控制精度也就会受到影响,假如电位器的滑动端与静止端接触不好甚至脱开,运转中的设备将由于失去了给定信号而随时自行停止,这样就会造成产品报废甚至设备损坏。 数字电位器就解决了传统机械式电位器的这个致命的缺点。 当然,数字电位器也有其自身的缺陷。 那就是调节的"灵敏度"就受到了限制。然而传统机械式电位器却可以很容易做到这一点。 笔者从事工业设备速度控制维护多年,也经过了多次的设想和实验,设计开发成功了一种"步进旋转式数字电位器"。 该电位器有机地结合了传统机械式电位器的传统优点,为电位器的应用带来了新的前景。 三、 结构 "步进旋转式数字电位器"设计外形与普通多圈式电位器相似,其安装方法与接线方式也一样,同样为三个引脚(1、2、3),分别为Vcc、Gnd、Vout,其引线采用接插件形式更为方便快捷。 同时,为了能够随时掌握电位器的定位情况,接插件的另外三个引脚(4、5、6)可接至一配套的数码显示器,该显示器的值则代表了电位器所转过的步数(Steps)。 该"步进旋转式数字电位器"具有自动复位功能。在突然断电后能自动复位,断电恢复后其输出为零,在设备运动控制应用中,这是非常重要的。 相反,根据应用需要,该电位器还可以有"断电记忆"功能,即断电恢复后,电位器仍然处在断电前瞬间所处的位置,就像机械电位器一样。 该电位器电气原理设计简洁,所以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更是大大提高了产品的使用寿命。 四、 参数 步进旋转式数字电位器技术参数如下: 1. 有关型号规格的定义:DPB12D; 2. 电源电压Vcc为10~15VDC,典型值为12VDC; 3. 无机械极点,可以旋转360度任意圈数; 4. 电气有效量程为256steps/10圈; 5. 控制线性精度为1/256Vcc/step; 6. 外形尺寸为40×40(长×宽)mm,手柄长度与普通电位器相同; 7. 机械旋转寿命为100000周以上(全行程来回为一周); 转载

网友A(2008-07-17):
请问你的电位器是手动控制的还是自动控制的?

网友B:
这个不错,很早的时候就设想过,现在有人做出来了真好的。

网友C:
步进旋转式数字电位器 好象和一般数字电位器不同。
通常的所谓数字电位器其实就是集成电路,数字电位器当然是自动控制的。。
一种是所谓按钮控制:一个UP、一个DW。分别加、减;如 X9511W/H 。
一种是所谓MCU控制:一个UP/DW(相当于方向控制)、一个脉冲。来脉冲分别加、减;有点象步进电机控制器。 如 X9C102/103。

网友D(2008-12-15):
归根到底还是机械触点。外加数字控制步进电机旋转,机械触点性能与传统电位器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D:
DS3902等才是真正数字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