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900-hybrid control designer问题请教

楼主(2005-09-19):
我刚开始学习HC900,组态软件用的是hybrid control designer2.0版本的,在计算模组中有一个Mass Flow模块,它应该是流量模块其中有一些参数我不懂其中的含义请各位高手指教! 公式:OUT=Kg*Sqrt((Kx*X+Bx)(Ky*Y+By)/(Kz*Z+Bz)) 其中X=差压,Y=压力,Z=温度 其它的几个参数就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Kq=orifice constant 这个孔常数指的是什么呢?我手里有孔板的计算书其中有雷诺数、 流出系数等参数它指的是哪个参数呢? Kx=Delta pressure scaler for desired engineering units BX=Delta pressure bias in desired engineering units Ky=Pressure scaler for desired desired engineering units By=Pressure bias in desired engineering units Kz=Temperature scaler for desired engineering units Bz=Temperature bias in desired engineering units 这些参数指的都是什么呢?都是孔板计算书上的哪些数据呢? 我的QQ:158690209 邮箱mmf1979@sina.com 希望与学习HC900的朋友互相交流!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温压补偿公式,不过我用的不是HC900而是EPKS所以用的公式好像不太一样:OUT=F补偿前流量*SQRT((T设计温度*P实测压力)/(T实测温度*P设计压力)) 从字面上理解: Kx=设计增量压力 Bx=设计增量压差 Ky=设计压力 By=设计压差 Kz=设计温度 Bz=设计温差

楼主:
多谢冯枫兄弟! 这些数据是从何而来的呢?

网友A:
节流装置说明书上应该有,你可以去查一下.

网友B(2006-11-14):
马兄,你好.能不能把你的hybrid control designer2.0送一份给我.我在学习中急需.谢谢!
liu60465@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