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各位前辈有用过组态王和研华ADAM4000系列模块的吗?请一定赐教啊!

楼主(2005-09-19):
各位前辈先给你们敬个礼了,呵呵我是这一行的新手,最近的一个项目,对方公司只告诉我上位机要用组态王6.5,下位机连ADAM4520下挂4017、4015、4050远程数据采集模块,请问用组态王里的函数能实现对各个通道的采集与控制吗?主要是控制这一块,需要自定义函数来实现延时控制吗?(主要是控制4050的输出通道)。谢谢了!这个项目很急的,偶更急的头上起包啊~~

网友A:
组态王里有专门用于和ADAM4520的驱动,您只需要添加一个ADAM4520的驱动即可。集体的控制和数据的采集,不需要您编写函数来实现。大概的过程我可以给您说一下: 1:建立对应的设备,根据组态王中的向导即可。 2:建立数据字典,对应于不同模块的通道。 3:如果您需要实现延时控制,可以使用计数延时的方式实现,不需要添加专门的延时控制函数。

楼主:
4050是数字量七输入,八输出的模块,我手头还没有买该设备不知道他的寄存器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我是应该设13个I/O变量吗?不懂了,请用过的前辈指点指点小妹了。

网友B:
打开组态王定义变量时就可以看到寄存器符号了

网友C:
4050是数字量七输入,八输出的模块, 你使用哪几个通道,就定义几个变量来对应通道就行了。 定义变量的时候会提示你使用的是哪一个通道。

楼主:
多亏有你们了,要不我可能还要走很多弯路呢,谢谢大家!

网友D(2006-05-06):
我也在做这个,关于控制那部分我还是不懂,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