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求助:590直流装置与贝加莱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5-09-19):
用贝加莱PLC控制的590C装置升级成590P装置后,PLC的通讯协议如何修改?590P装置的设置该如何更改?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新的欧陆驱动程序在发送请求帧时,必须加数据标志位(旧欧陆驱动本身协议有误,实际协议和描述不对)。 DATA_FLAG = 128 ;即最高位为1。 dPortData.txData[0] = CODE_EOT dPortData.txData[1] = dPortCtrl.slave_adr or DATA_FLAG dPortData.txData[2] = dPortCtrl.slave_adr or DATA_FLAG. dPortData.txData[3] = CODE_STX dPortData.txData[4] = dPortCtrl.parameter or DATA_FLAG ...... 驱动本身设置基本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