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变频器S加减速的优点

楼主(2005-09-19):
小弟不懂变频器用S曲线加减速的优点,在现场也没有与直线的比过。会不会带来机械或负载特性上的方面好处。那会大哥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您感觉一下电梯的升降就知道S曲线的作用了。

网友B:
二楼能否详解,多谢!

网友A:
S曲线速度控制主要是在加减速的过程中按照S曲线进行速度的控制,象我们坐电梯时,加减速给人的感觉就不是特别突出,这正是S曲线的功劳。

楼主:
如果用直线加/减速在低频时运行,突然加入重载时有拖不动的感觉。(ABB ACS800、Lenze9300EV好像多不会有这种现象的,三菱A540有这种现象已选用矢量控制)将Pr.29(A540的)0(直线加/减速)改成2(2上面说是防止运输机械等的负载倒塌.)会好一点吗?(现在没机会试了)。变频器在空载是PU显示是2点几HZ,加入重载时变成3点HZ几或4多点HZ是不是也是一种加/减速斜坡?

网友C:
回复XMS123,那是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